80C51单片机片内RAM低128个存储单元划分为哪4个主要部分?各部分主要功能是什么?

楼主:
80C51单片机片内RAM低128个存储单元划分为哪4个主要部分?各部分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
00h~1fH:寄存器组
20H~2fH:可位寻址区
30H~7FH:一般数据区,堆栈区

寄存器组就是R0-R7,一共是8*4是32字节
位寻址就是对每一位寻址,一个字节可以有8位,位地址可以从0-7F,一共是16个字节
30-7FH有80个字节单元,可以采用字节字节寻址的方法访问
堆栈区及堆栈指示区 堆栈是在片内RAM中数据先进后出的一个存储区域。堆栈指针SP是存放当前堆栈栈顶所对应的存储单元地址的一个8位寄存器。系统复位后SP为07H,而07H一般是寄存器区,所以,一般可以通过对SP赋值,可以使堆栈区设定在RAM中的某一区域,但堆栈的深度以不超过片内RAM区空间为限 如果有任何的信息参数需要查询 可以去ICkey网站上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