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LM3S811 的微型手持多功能测量器 里的测量电阻的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

红色部分

Vin = Vcc * R1/( R1+Rpallel)

计算

Vin 不就是Rpallel   2端电压了,那分压计算应该是Vin = Vcc * Rpallel/( R1+Rpallel) 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分析得没错,此处应是原作者的一个笔误。
看他下边公式的换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