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相位量化的模数转换芯片啊

楼主:
TI有没有相位量化的模数转换芯片啊?看了半天,好像都是幅度量化的,有没有谁用过相位量化的AD芯片啊?

网友:
是采集信号的相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般的AD都是幅度量化的,我想找一下相位量化的

网友:
你的是采集1路信号吗?
那以哪个为基准点,然后知道采集信号的相位

网友:
我倒找到个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片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找的是AD5933

网友:
自己产生信号,测量目标的阻抗,实部,虚部,然后就可以计算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哈,我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需要把相位差信息转换为幅值信息然后再转换,或者使用两路同步采样,然后通过DSP计算出相位差。

网友:
鉴相器 + 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