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触摸板也要讲2个电容拿掉吗?

楼主:
这个新的风火轮触摸板也要将2个电容拿掉吗?还有那4个跳线也要打开吗?求解~

网友:
把J5弄开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哈,这样啊,我试试,风火轮的资料还没找全呢哈~

网友:
P1.6也要弄开吧,他也接的是触摸板的LED啊!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原来自带的2452里面就有程序,直接装上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动的!呵呵,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新的风火轮触摸板也要将2个电容拿掉吗?还有那4个跳线也要打开吗?求解~

包装里有详细的使用步骤说明,楼主留心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惭愧,光顾兴奋了,没仔细看都!哈哈

网友:
只需要移除J5部分的2个跳线帽就可以了

网友:
LZ

你的风火轮是不是能上电时,不管它,放他一边。板上的LED会每过一段时间会先顺时针转一次,再逆时针转一次。

网友:
确定不需要拿,顶多把j5的两个拿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