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IAR5.2,破解失败,怎么回事啊,用5.2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对程序进行编译就会有这个错误,用软件破解了啊,也在网上查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我卸载好几遍了
希望高手帮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iar ew430 v4.20的和谐文件就可以了,网上可下。

顺手上传了吧,省得大家麻烦了。(用于iar ew430 v5.30也可)

IAR kegen-1.rar (337.03 KB, 下载次数: 289,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ar ew430 v4.20的和谐文件就可以了,网上可下。

不是很明白,我是才用这个单片机的,可不可以说的稍微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来人啊
我等了好久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用你的这个注册机还是不行,直接是不匹配啊

网友:
直接在网上找一个破解器,然后点击破解,不过安装IAR软件时,运行那个破解器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把那个hostid号中的小写字母改成大写字母,然后点击生成破解文件

网友:
怎么赚取新币呢。。。。

网友:
给你个能用的

从官网上下个5.2,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我用5.2,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爷,问您一个问题,在IAR中怎样计算一个函数有多大?即占多少字节,谢谢爷

网友:
兄弟用的是Windows7吗? 如果是的话,要确保运行注册机的时候是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dows 7破解文件都要这样吗??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都是因为我的系统是win7的,要右键用管理员身份运行那个破解软件才可以,

网友:
谢谢了 ,找了好久 。。。。

网友:
太好了,终于破解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