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原创】开跑EK-LM3S811-ND示例程序

楼主:
EK-LM3S811 Schematic.pdf

EK-LM3S811-ND原理图

EK 811B.pdf

开跑EK-LM3S811-ND示例程序

网友:
楼主指教

你写的我有些不太懂。。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求救啊,EK811B里的我都设置了,可弹出Errorr:Adapter not found!和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的框,我哭啊,调试了一天了,大神求助啊,想尽法了也不懂咋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板载仿真器的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或者固件的问题,编译和软仿真如果没问题,应该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和固件问题

确认一下你的硬件版本,再确认你安装的开发环境版本,肯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