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大姐们指点 音乐频谱显示的信号采集模块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0 XBYTE[0x7FF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xdata *ad_adr;

uchar xdata ar[16];  //***** 1.6ms内对通道0的采样数据的存储区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7=P3^7;
sbit p3_6=P3^6;
sbit p2_7=P2^7;

void main()
{

IT1=0;
EX1=1;
EA=1;
ad_adr=&IN0;
*ad_adr=j;
p2_7=0;
p3_7=1;
p3_6=1;
p3_6=0;
p3_6=1;

}

//*************外部中断子程序*即*读取0809转换结果********
 int_serv() interrupt 2
{
p3_7=0;
ar[I]=*ad_adr;
I++;
*ad_adr=j;
p3_7=1;
}

当START脚改成放置单脉冲时可以仿真但用如图连接用上面的程序则不可以,

程序中也是单脉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求帮助;

网友:
采样率达不到 换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只做16点的FFT,这采样率达不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