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uCOS移植中关于uCOS_II.C这个文件

楼主:
 大家好,我看了不管是在51或者是在M3上移植uCOS,在例程中发现,都只是在uCOS的原文件中有uCOS_II.C这个文件.可是没有发现具体在哪个文件中引用或者包含了此文件,请问uCOS_II.C文件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个文件是包括ucos内核的源文件的文件,你只有把该文件加入了你自己的工程中,编译器才会把操作系统的内核进行编译,这样,你在程序中其他地方才可以调用。否则,编译器应该会报错,说找不到内核的一些函数。
自己的一点见解。

网友:
可是在其它任何文件中都没有发现具体在哪个文件中引用了或者包含了此文件uCOS_II.C文件.

网友:
其它地方不需要包含这个文件了,这个文件只是一个C文件。你在工程中包含了这个文件之后,就可以调用该C文件里面的函数了,前提是在调用之前进行了声明。可以看下编译原理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不要

文件ucosii.c包含了所有其它ucos的源文件, 只需要编译它就可以了, 其它的就不用编译了.

也可以把ucosii.c文件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那些文件怎么放置的,有好多文件啊,放再一起看起来很乱。

网友:
不动的原文件放到一个目录里

你的要改的放在外边,有例程的,照着放,或考过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