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关于触摸板在控制windows媒体播放器

楼主:
今天刚拿到触摸板,就迫不及待的去用一下什么效果,在操作windows媒体播放器时(默认的媒体播放器),用触控操作怎么不能操作windows媒体播放器,反倒把酷狗播放器打开了,对酷狗进行的触摸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拿到触摸板,就迫不及待的去用一下什么效果,在操作windows媒体播放器时(默认的媒体播放器),用触控操作怎么不能操作windows媒体播放器,反倒把酷狗播放器打开了,对酷狗进行的触摸操作

可能是你的系统默认媒体播放器被修改了

网友:
嗯,可能,我是把酷狗作为默认播放器,我再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还可以跟PC机一起玩?爽啊!

网友:
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让板子控制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