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装CCS会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
为何我装CCS会出现错误提示?操作系统64位win7,安装到最后一个组件前会出现如图1提示:

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

不管,关闭后继续安装又会出现图2提示:

取消安装,删除安装文件夹内容,重新安装,图2错误提示就没有了,安装完成。但是图1的提示还是出现的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与你的64位win7有关?

网友:
官方网站是写着支持win7的,但是安装时要在控制面板里关掉用户帐户控制,另外官方网站上写着建议安装在系统分区

用上面的方案,关闭用户控制,

这个方法并不能解决安装过程出现的错误(仅出现第一个错误,不出现第二个错误),但继续安装到最后,破解之后软件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