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环形振荡器菜鸟问题

楼主(2011-10-09):
求问环形振荡器菜鸟问题
环形振荡器设计的时候如何设置来保证增益和相移为360度呢,是设置宽长比吗还是别的,起振时跟仿真时的所加的VDD有关吗?
求指教,本人刚刚涉足此领域,谢谢高手们啦~~~
领域
设计
振荡器
如何

楼主:
求解答呀。。。。。。。。。

网友A:
可用阻容耦合,正弦者总增益大于29(三相),方波则级数为奇数即可造成逻辑互斥(阻容的作用转为定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那种,用最简单的single-ended ring oscillator就行,求问如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