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sp430实现wifi 服务器

楼主:
以前用ARM实现了wifi的发射,作为服务器使用。现在想移植到msp430上,本人对430一点不了解,请有经验的前辈给指明方法。谢谢!

网友:
楼主的要求有点高,430的处理能力有点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430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利用到ARM的强大功能,有些浪费,其次430的功耗比较低,我们要做便携设备,所以要考虑功耗。
目前的想法是用430的AD采集信号,然后用wifi发出。在430上没有数据处理过程,有的话也就是简单的滤波,我们打算把数据处理放在客户端。所以我认为430的处理能力应该能满足。
还有重要的一点,我的wifi收发都是用socket协议写的,但是socket是使用标准Unix 文件描述符,我不清楚我把以前的server转为C语言后在430上还能不能用?
谢谢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看你的WIFI模块是什么接口了,如果是串口或者SPI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主要看wifi模块具体有哪些功能,如果所用wifi的模块功能很强大,430仅做你提到的采集以及简单滤波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经过商讨,即使换了430,但是wifi功耗依然很大,距离要求目前不是很远,考虑用蓝牙试试。
蓝牙的话,我手上有一个U口的,那面是个半圆,还有一个430的开发板,上面也有U口,需不需要写驱动呢,直接插上,串口通信行吗?给些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