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orel99se菜单栏不见了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本了都这样,第一次打开文件之后有菜单栏,第二次打开或者第三次打开就不见了,只剩下了"file","view"和“Help”三项菜单了。
Help!

网友:
你选FILE--》NEW

新建一个东东,原理图或PCB,然后在VIEW里有个TOOLSBAR在那里选工具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本了都这样,第一次打开文件之后有菜单栏,第二次打开或者第三次打开就不见了,只剩下了"file","view"和“Help”三项菜单了。 Help!

没有打开文件,是这样的吧。

网友:
建一个工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件可以打开的,就是后面的“tool”之类的菜单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可以打开的,就是后面的“tool”之类的菜单没有了

打开原理图文件.sch、PCB文件.pcb那些就有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打开pcb有,但是sch没有的。哎。。。

楼主:
解决了,网上找到的。
click the "arrow icon" ( at left of the "file"menu), select "Customize.." then select"SchematicMenu" from the combo 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网上找到的。 click the "arrow icon" ( at left of the "file"menu), select "Customize.." then select"SchematicMenu" from the combo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