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调用edk子模块不显示

楼主:
我在edk下作了一个vga显示程序,结果正确。但是我新建了个ise,将vga的edk嵌入进去,添加了ucf,却怎么也不出图像。参考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结果。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
等待大虾!

网友:
原来做过从FSL从MICROBLAZE传递数据到vga,工程在ISE下,现在电脑没有,明天发过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其实是版本bug问题。10.1的ISE如果调用现成的edk,需要先在ise里面建立一个新的edk空白子模块,然后把他关掉,将需要调用的edk复制粘贴到新建的edk文件夹里面,然后重启ise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搞的头好大,希望碰到类似情况的人,不至于走弯路

网友:
真的吗?!我是13.1,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我试试!!!

网友:
在13.2下,ise中添加和edk中同样的ucf约束之后,我的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