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ortex-M3中移植μCOS-II时的uCOS_II.C文件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在ZLG的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文档中说:μC/OS-II源码层的μC/OS-II \Source目录存放μC/OS-II 2.52的源代码(除uCOS_II.C外的全部.C和.H的文件).
     现在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加uCOS_II.C文件呢?那么是不是在Cortex-M3上移植μC/OS-II就根本不用uCOS_II.C文件.但是在51上面移植时,都有uCOS_II.C文件

网友A:
uCOS_II.C这个文件应该是zlg自己建的吧,在ucos的源代码中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Ucos-II 源代码中确实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OS_II.C这个文件应该是zlg自己建的吧,在ucos的源代码中没有这个文件。

邵贝贝的随书光盘里用的uCos II v2.52源码中是有uCOS_II.C的,如图所示:

uCOS_II.C里面没有实际功能函数,好像是处理一些文件包含而已,如下:

#define  OS_GLOBALS                           /* Declare GLOBAL variables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OS_MASTER_FILE                       /* Prevent the following files from including includes.h */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core.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flag.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box.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em.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utex.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q.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sem.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task.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time.c"

想必楼主也是看了周立功的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pdf吧,我也是用它的,我把邵贝贝提供的所有Source,包括uCOS_II.C复制过去,也是可以跑起来的。没有Add到工程里,仅仅是复制过去是不影响的。Add进去会因为文件包含那些而导致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是看了周立功的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pdf,你的意思是说把邵贝贝提供的所有Source复制到μC/OS-II源码层的μC/OS-II \Source目录下,包括uCOS_II.C也复制过去.然后再在IAR界面里面Add进去不包括uCOS_II.C的所有Sourc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看了周立功的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pdf,你的意思是说把邵贝贝提供的所有Source复制到μC/OS-II源码层的μC/OS-II \Source目录下,包括uCOS_II.C也复制过去.然后再在IAR界面里面Add进去 ...

嗯,还有一些lib那些,也要重新Add进去。

我是用MDK的,把.h.lib还有uCos II的文件处理好了,直接打开工程就可以用了。

修改一下LED、蜂鸣器的配置,程序就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跑起来。

网友:
明白了,David _Lee.谢谢!

网友:
ucos3也免费了。还是直接3吧

网友:
哪里能够找到ucos3?

网友:
ucos的官方网站上就有下的,IAR的9b92的参考代码

网友:
要是周立功写一下cortex-m3的uCOS移植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