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外部正弦信号导入音频MIC接口的问题

楼主:
从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一个正弦信号,通过什么方法能将其导入MIC接口,作为输入信号,将信号在ARM6410上编写的一个android的模拟示波器上显示出来。求知道的大侠们帮我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你用的MIC是什么借口,如果是通用的音频接口就好办了,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从板子上焊一根线出来

网友:
MIC接口的电平较低,通常是mV级的,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要经过电阻分压后送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AC97接口,能通过耳机线接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过分压后,将信号发生器的两个输出连接到耳机的两根线上,可以将信号传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