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MOS驱动芯片

楼主:
想找个高频的MOS驱动芯片

IR公司的把

200KHZ左右把

T = 5ns

不知道IR芯片怎么看频率

看那个TON TOFF 都是好几十NS的

可以肯定的是IR公司肯定有高频驱动

请问我该怎么选择200KHZ的MOS管驱动芯片呢

谢谢啦

网友:
ir2110就可以,我驱动1m的频率

网友:
200kHz的频率,周期为5us,半个周期是2.5us,上升下降时间在100ns以下即可用。
为什么要提出5ns这么严苛的条件?

网友:
楼上说得极是。

这种驱动IC很多,如,LM5110  、  IRS4226 ……

我自己用三个管子做的驱动,---  在本坛发过,用着也不错,

网友:
楼主不是想找IR2110吧,,工作频率高,可达5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