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lash的问题

楼主:
mx29lv128的16M的flash,板子上电可以从flash引导系统,但是在系统中用reset指令之后系统就没反应了,系统起来之后flash起始部分内容为FF,但是奇怪的是断电重启,系统依然能够从flash启动,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描述问题不清
1. 什么平台,什么系统
2. 你怎么看启动后的flash起始部分

猜测flash驱动有问题

===================================

网友A:
全F是没数据啊!系统确定起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F是没数据啊!系统确定起得来

确定可以起得来,现在发现一个可能的问题是板子上的flash的引脚15(地址线的A22)是悬空的,导致访问的地址出错,但是会错的这么有规律吗,每次上电的时候能访问到正确地址,起来之后就访问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的是mx29lv640的8m的flash是没有任何问题,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