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的学习方法求教

楼主:
各位前辈们,小生是新来的,我要用STM32f103x的单片机开发一款用户图形界面(GUI),使用uCOS-II操作系统。

现在的情况是,我对STM32f10x单片机倒是用的还行,不过操作系统和GUI开发,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

手上有两块STM32f10x开发板:一块是红牛的,一块是冰凌的,里面的例程都是只有一个,uCGUI的工程,用于开发板测试TFT的。我看的时候,觉得跟以前自己入手STM32时看的那些例程相比,工程中的文件太多了,而且结构非常混乱。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1、如果我开发自己的uCGUI系统,我想先学会uCOS-II的移植,然后再移植嵌入式的GUI系统,否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真的很让人崩溃——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否合理;

2、请教一下:常见的uCOS-II例程都是实现什么功能的,能不能像单片机开发板里那些很简单例程一样每个工程就实现一个AD、RTC、USART。。。这样移植和修改起来会简单很多的;

3、大家都用什么开发板学uCOS-II的?有没有好的专门针对STM32单片机移植uCOS-II的开发板——我指的“好的”就是uCOS-II例程多的,简单的,易上手的开发板;

4、如果没有,那大家都是怎么的学uCOS-II的,我尤其想知道的就是你们都是怎么上手的?

先问这些吧,真心恳求大侠们出手指点迷津,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回复 楼主:

1:ucos II 的移植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你可以找个基础的,然后移植GUI,它们的接口你可以看一下文档
2:一般例程都是单个简单功能,没有全面的例程,只要你对系统熟悉以后,将自己写的程序移植上去就可以了
3:用哪个开发板学习都是一样的只是资源多少的问题,你先熟悉一下系统,然后在深入,大家也是熟悉了系统然后看内核的实现,比如系统怎样进行任务切换,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等等都是基础的。
看一下论坛中的教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了,领教了

网友:
回复楼主

1 其实ucos系统特别简单,对于具体的应用与单片机一样,ucos的作用,只是转换不同任务
2 学习它,可以先看一些基础的,然后直接分析中文版代码就可以。我是先看的周立功的ucos详解,在看源码的。
3 ucos系统的对于不同的开发板区别不大,系统与芯片紧密,但是与开发办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