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meTick定时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ucos中,TimeTick是怎么实现定时的?是在硬件定时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TimeTick函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systemtick是用来做心跳的,如果想增加其它定时器,只要配置好,增加系统管理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个部分

网友:
是由硬件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中断后调用函数OSTimeTi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再请教一下:
在S3C2440中,硬件定时器中断后,是怎么让跳到汇编代码OSTickISR的?换句话说:硬件定时器的中断向量地址是怎么与汇编中的OSTickISR关联的?

网友:
处理器都有中断入口地址,如果定时器产生了一个终端,处理器会停止当前的函数,转到中断入口地址,执行ISR。打个比方,中断入口地址是0x500,而中断后要执行的函数是abc(),你只要把abc(函数地址)写到0x500所指向的地址上,中断产生后,就回去执行abc()

网友:
回复楼主

硬件中断 ——>更新 TimeTick(计数+1) ——》任务切换(选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