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读写

楼主:
SD卡读写程序:2G和4G有什么区别啊?

我写的读写程序用2G的卡可以用,但是用4G的有就用不了。

网友:
不同容量的地址不一样,

可能不支持4G的SD卡

网友:
2G支持SD1.0,4G支持SD2.0,程序不兼容,需要更改代码来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是知道的,不过是这样的话前面的SD卡初始化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是连前面的初始化都通不过,就是SD卡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告诉我,具体要改哪些吗?SD卡初始化之类的命令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