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
我一直都在做我的小项目“在线温度计”,现在在调试串口部分,这几天我写了个串口发送程序, 让单片机不断往串口上发送76 77,让数据在串口助手的接收区中显示出来,但都不是发送的数据,最近一次显示00 00 00 00 .......,上次是FF FA F6 .........,调试好几个小时都没弄好,请高手指点,谢谢

#include <AT89X51.H> //包含头文件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CON = 0x50; //初始化串行口模式1
 TMOD = 0x20; //初始化T1为定时功能,模式2
 PCON = 0x80; //设置SMOD=1
 TL1 = 0xF4;  //设置波特率4800bit/s的初值
 TH1 = 0xF4;
 //ES = 0;   //允许串行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
 //delay();
 while(1)
 {
  SBUF = 0x76;
  while(TI)

  {
  TI = 0;
  }

  delay();
  SBUF = 0x77;
  while(TI);
  {
   TI = 0;
   }

 }
}

网友:
_Justin

你写的似乎不对你可以试试我写的这个

我这没有工具,要是不对再说。。。呵呵

#include<AT89X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02;
 TR1=1;
// ET1=1;
 TH1=0XFA;
 TL1=0XFA;//你用的应该是11.0592的晶振,我这里不是这PCON,直接就可以设置波特率为4800;

 SM0=0;
 SM1=1;
 REN=1;
// ES=1;

// EA=1;
 delay(5);
 while(1)
 {
  SBUF=0X76;
  while(!TI);
  TI=0;
  delay(20);
  SBUF=0X77;
  while(!TI);
  TI=0;
  delay(20);
 }
}

网友:
测试了下LZ的程序,只是while循环和TI=0的位置有问题,改成

#include <AT89X51.H> //包含头文件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CON = 0x50; //初始化串行口模式1
 TMOD = 0x20; //初始化T1为定时功能,模式2
 PCON = 0x80; //设置SMOD=1
 TL1 = 0xF4;  //设置波特率4800bit/s的初值
 TH1 = 0xF4;
 //ES = 0;   //允许串行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
 //delay();
 while(1)
 {
  SBUF = 0x76;
  while(!TI);
  TI = 0;

  delay();
  SBUF = 0x77;
  while(!TI);
   TI = 0;

 }
}

程序错误也不会出现LZ上述情况,也许是你软件的波特率设置错了吧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正解

错就错在
while(TI)
  {
  TI = 0;
  }
当没转换完时,就执行下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