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2010.06移植到TQ2440过程

楼主:
移植了半个月,一个国庆假期都被我用掉了,终于把u-boot移植到了我的TQ2440,做了一些记录贴出来吧!

环境:Windows XP + 虚拟机Fedora14
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4.3.2(EABI)
u-boot版本:u-boot-2010-06.tar.bz2
开发板资源: TQ2440
Nor Flash 2M
NAND Flash 256M
SDRAM 64M
DM9000
为了查看源码:在XP 下装了Source Insight便于源码的追踪,很多问题稍微看看源码就知道怎么运用
了。
难点:NAND FLASH的移植,引导问题
主要是依据smdk2410移植TQ2440,两者CPU的主要差别在时钟和Nand Flash控制器上,同时2440
额外增加了一些控制器。因此在时钟中和Nand Flash控制部分需要着重注意。同样Nand Flash的控制
部分是移植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写这个主要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去做,对ARM更加的了解,同时明白各个开发过程的分析,熟悉嵌
入式Linux的技术细节。
其中可能存在很多的借鉴(抄袭),但是毕竟是自己做过了,就会有收获的。
开始我的u-boot之旅吧。
第一阶段主要是实现板级创建和时钟的配置
1、首先,解压缩源码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tar -jxvf /mnt/hgfs/Linux/u-boot-2010.06.tar.bz2 -C /opt
查看README中的基本信息,对源码有所了解,这个我建议大家看看,其中很多的问题从中找到答案。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vi README
创建自己的板子SMDK2440
1.1、在根目录下打开Makefile文件,添加编译器: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vi Makefile
查找CROSS_COMPILE,然后补齐如下
#/*修改编译器,设定为arm-linux-,编译器应该是arm-linux-gcc,
#这里只是arm-linux-具体的原因请参看根目录下的config.mk文件,就会发现gcc
#在config.mk文件中自动补齐,所以只需要arm-linux-*/
# set default to nothing for native builds
ifeq ($(HOSTARCH),$(ARCH))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endif
1.2在board/samsung下创建smdk2440,复制smdk2410目录下的代码到smdk2440中,修改相应的代码。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cd board/samsung/
[root@Gong-Computer samsung]# mkdir smdk2440
[root@Gong-Computer samsung]# cp -fr smdk2410/* smdk2440/
[root@Gong-Computer samsung]# cd smdk2440/
[root@Gong-Computer smdk2440]# mv smdk2410.c smdk2440.c
[root@Gong-Computer smdk2440]# vi Makefile
修改目标文件
#COBJS := smdk2410.o flash.o
COBJS := smdk2440.o flash.o
SOBJS := lowlevel_init.o
1.3、添加库文件
[root@Gong-Computer smdk2440]# cd ../../
[root@Gong-Computer board]# cd ../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cp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include/configs/smdk2440.h
1.4、添加编译目标板的编译项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vi Makefile
smdk241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10 samsung s3c24x0
smdk244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40 samsung s3c24x0
然后保存。
*说明:
arm :CPU 的架构(ARCH)
arm920t:CPU 的类型
mini2440 :对应在board 目录下建立新的开发板项目的目录
samsung:新开发板项目目录的上级目录,如直接在board 下建立新的开发板项目的目录,则这里就为
NULL
s3c24x0:CPU 型号
*注意:编译选项格式的第二行要用Tab 键开始,否则编译会出错
1、5编译自己的板子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make smdk2440_config
Configuring for smdk2440 board...
[root@Gong-Computer u-boot-2010.06]# make
.....
t-2010.06/arch/arm/lib/eabi_compat.o -L /usr/local/arm/4.3.2/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
4.3.2/armv4t -lgcc -Map u-boot.map -o u-boot
arm-linux-objcopy -O srec u-boot u-boot.srec
arm-linux-objcopy --gap-fill=0xff -O binary u-boot u-boot.bin
说明自己的板子以及配置好了。接下来就是配置板子相关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移植。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