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小系统设计求助

楼主:
最近自己刚做了一个xc3s250E-4VQG100C的最小系统。根据xilinx的下载配置模式。PROM采用主窜模式。即M2:M1:M0=0:0:0.问题是prom下载进去了。在出现Programmer success后,板子上的DONE管脚没有拉高,即LED显示灯没有亮。但是拔掉电源插头后,再上电,就会有偶尔的出现DONE管脚的电平拉高(出现的概率很小)。但是JTAG的配置1:0:1下能够在出现Programmer success后,板子上的DONE脚电平拉高,芯片正常的工作。所以各位同僚帮忙解决下咯、谢谢!

网友:
AS下载存储芯片有问题,换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存储芯片有问题会导致我插上电源是时,Done管脚不会拉高。求解。

网友:
就是存储芯片写没问题,读有问题。意思就是AS下载代码到EPCS里面了,但下载完成没读成功,所以FPGA没有配置好,导致DONE管脚没有拉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xilinx的FPGA都是按照芯片手册的来的。也是我都是杜邦线连起来的。干扰到配置管脚的,才会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可能是你芯片是山寨的,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
master spi模式下是先下载然后再校验,最后在配置fpga。提示done没有被拉高好像是在fpga配置的时候,模式如果不对会引起这个问题··以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记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