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带的芯片引脚断了一半,悲剧了。。。。

楼主:
第一批发的触摸板,至今才收到,芯片引脚还断了一半,太悲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们沟通下,然后给你反馈。

请告知淘宝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谢谢啦,我淘宝ID:leekuip。本打算坏个芯片就算啦,已经很实惠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不是板子本身的问题,联系仓库那边换货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请坛子里的朋友帮忙,给你补寄一个新的芯片,需要几天的沟通时间。

网友:
其实你可以试试到TI网站上申请样片,我前两天刚申请了两片,TI还是很大方的

网友:
晕啊,我的遭遇和LZ一样,拆开包裹的时候,发现盒子上有芯片引脚被挤压的印子,感觉不妙,打开一看,芯片断了个脚。

网友:
我也申请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齐根断裂,可以加焊元件腿解决,或者直接焊到PCB上。

网友:
悲剧的是整个一侧的引脚断的一点儿不剩,连一点金属都没留下,我就郁闷什么情况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
我收到的触摸子板包装里的单片机M430G2452也断了2条腿,也是连根断掉,真实杯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给你补发一个。QQ 1206973913

网友:
给我补发的芯片已经收到了,效率不是一般的高啊:carnation: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多感谢坛子里的热心朋友 stellaris_study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感谢stellaris_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