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开发板入门】EKK-LM4F232 开发起步摘要(README FIRST ABSTRACT)

楼主:
EEWORLD 的朋友,当拿到 LM4F232 的评估板后,可以先看看我的 README FIRST 摘要,希望能有些帮助。
一、开发板简介

1.板上主要资源:三轴加速度测量器,OLED 屏,Stellaris ICDI 仿真器,温度传感器,具备 USB Host,Device 和 OTG 功能。
2.打开盒子后板上自带一个演示程序,另外在光盘或 U 盘中的 StellarisWare 中提供一个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和这个程序进行连接。位置 StellarisWare\tool\bin\logger.exe,可以用来记录当前 CPU 电流消耗,加速度数据,温度,以及来自 ADC 的数据。
3.EK-LM4F232 开盒即可使用。会提示安装 Stellaris ICDI 驱动,在套件中提供。
4.通过 USB Mini-B 口接开发板的左边沿口供电,另一端 Type A 连接 PC,上电后 Power LED(D4)会点亮。显示 TI Logo 后,通过导航键来切换菜单。
二、安装驱动
        要仿真和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和使用虚拟串口,必须先安装驱动。
        ① Stellaris 虚拟串口
        ② Stellaris ICDI JTAG/SWD
        ③ Stellaris ICDI DFU
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来检查

三、 快速启动例程菜单说明:数据记录器

        开发板默认一个例程,数据记录器。该例程捕获来自 10 种不同源的数据并显示到 OLED 或者电脑上的窗口程序上。
        可能的数据源有:
        ① 四个 0-20V 的电压输入
        ② 三轴加速度测量器
        ③ 内部和外部的温度传感器
        ④ CPU 电流消耗
        另外通过 SELECT/WAKE 按钮可以对以下项目进行配置:
        ①欲记录的数据  选择 ACCEL X,ACCEL Y,ACCEL Z. 可通过上下键来切换,左键来返回到上一级目录,右键或 SELECT/WAKE 键来确认选择。
        ②采样速率
        ③存储位置
                FLASH
                USB
                HOST PC
                NONE
          如果选择存储在 FLASH 后,退出到最顶层目录,选择 START
数据会以 32 Hz 的速率开始记录并存储到内部 Flash .并跟踪显示数据。拿起板子向不同方向晃动,可以看到数据的改变。按 左键 停止数据采集。
         选择这种存储模式要注意,不能太长的时间停留在这种模式,因为会不断地擦除和烧写数据到 FLASH。如果只是想显示数据而不想存储,在这项可选择 NONE.
         选择 USB如果插上 U 盘,可以把数据存储到 U 盘。
         选择 HOST PC,通过虚拟串口将数据传到电脑
         选择 NONE ,数据将不存储,只显示在 OLED.

        ④睡眠模式
                可配置在采样间隔器件是否进入睡眠,当选择存储数据到 FLASH 时,只有在采样周期大于等于 1S 时才可以进入睡眠。

        ⑤时间设置
        用来在采样时加上时间戳。

        注:如果没有配置睡眠,可在 OLED 上看到跟踪的数据,否则将不显示。
            如果选择数据存储在内部 Flash,将会覆盖最先采集的数据。如果选择存储在 U 盘,会一直记录到 U 盘满了为止。
            当在 VIEW 菜单中选择显示数据,此时将不会保存数据。
            SAVE 菜单可以将保存在内部 Flash 中的数据保存到 U 盘,以 CSV 格式来存储。
            ERASE 菜单可以擦除内部 Flash 以便存储更多数据。
四、Windows 图形界面记录显示

        ①可以显示所选择的通道的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 CSV 格式文件。
        ②位置 StellarisWare\tool\bin\logger.exe
        ③如果有多余 U 口,则将包装中的 Micro-A 型数据线接到 J2 端口。如果没有多余 U 口,则将原来供电的 U 口(J8)拔掉,将电源跳冒从 ICDI 改到 OTG 来供电,在将 Micro-A 型数据线插到 J2 端口。
        连接好数据线之后,会提示安装驱动。基于 CDC 的虚拟串口。

[ 本帖最后由 Study_Stellaris 于 2011-10-10 22:37 编辑 ]

网友:
不错!
为什么选用3601做的ICDI呢!在EK-811工作一段时间,它的温度很明显的

这几天我也在啃E文PDF,发现基本都是跟9B96差不多,只是不同的地方添加进去

本想把9B96的PDF 编辑加入M4,作成中文PDF,又怕侵犯原作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稍微一点发热,不过做仿真器来说,比较在乎速度,我试了一下,感觉要比之前的 FTDI  的芯片下载程序速度要快。
有原理图,不过现在还没有 3601 里边的程序。
Datasheet 沿用 Luminary 之前的风格,很好,习惯了。
变成中文也有不小的工作量,毕竟要对比不同的地方。
我觉的不会侵犯原作者,说不定他们还很高兴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M4做个JLINK 跟FREESCALE的那样的,

JLINK仿真速度快多了!

确实工作量比较大刚比对下E文后,有看下中文,大概的了解下。 他们的PDF不能转WORD!不过如果边看他们的PDF边自己输录的话,那样对片子影象更深刻了!

网友:
哇塞 刚出来的板子 都做出成绩了 不错顶一个。

网友:
板子上的CH0到CH3,是什么是串口么?

网友:
ADC采集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好帖子

看来TI在软件资源上花了不少功夫,算是一种竞争优势啊

网友:
wow

你们都着手了呀?  我还没开始的呢   有点忙啊~~ 看来 晚上要下功夫了

网友:
关于这个例程,我有个小疑问。
在【VIEW】--【CURRENT】下观测电流,当 USER LED 灭的时候电流大概是 21.6mA,当 USER LED 亮的时候,大概是18.6mA ,为什么呢?

网友:
CH0-CH3是ADC0-ADC3 的意识。

网友:
我的PC机软件驱动装不上。连接不起来;下载程序可以。为什么?

网友:
我的PC机软件怎么连接不起来?驱动装不上。下载程序可以。
谁能共享一下驱动?

网友:
拿去看看,给楼主顶一个帖子,算是对于楼主给大家做贡献的一个鼓励吧,嗯嗯,值得值得,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