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中断与系统OSTickISR关联的问题

楼主:
在S3C2440中运行ucos,当硬件定时器中断后,是怎么让跳到汇编代码OSTickISR的?换句话说:硬件定时器的中断向量地址是怎么与汇编中的OSTickISR关联的?

我刚接触ARM和系统,不懂,请各位达人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OSTickISR本身就是ARM架构的一个中断啊。在ARM的用用手册上会有描述。请先对ARM的架构进行了解后在学习UCOS。建议你针对一种特定型号的芯片,例如你上面提到的S3C2440进行系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