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断优先级机制

楼主:
      dsp的中断优先级的修改可以由头文件DSP281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定义PIE组的优先级和组内的优先级,源文件.c文件中的中断程序对IER和PIEIERx进行了赋值,以此屏蔽优先级低的中断。

      dsp的中断优先级机制就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屏蔽吗?如果不是,那它的优先级是什么机制,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偶也要开始研究下,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发了短消息 好像dsp的优先级分为硬件的和软件的,硬件在多个中断同时到达时起作用,软件设定的优先级是编程用到的优先级,个人理解。别忘了回我给你的消息

网友:
好的。我研究下你的问题,请稍等这周刚开始事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站内信给我发的信息如下:
你好,我在做的东西用到了软件设定优先级,在Levels.h中设定了CPU和PIE组内的优先级,没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中的更改,但在中断程序里更改了IER和PIEIER还有EINT,但是在中断被打断嵌套的时候就不能正常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现我建议如下:
1.levels.h 是一个头文件,如果你的.c文件,即执行文件没有用到头文件中的定义,那无论你在头文件中做修改。对程序运行结果都不会有影响 。
2.你也说了你没有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中做更改,但是你说在中断程序中了更改。我理解为你的中断程序是没有放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中,你自己编写的,并且没有按照TI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中的做法设置的吧?那你的结果肯定是不对的。
3.建议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头文件levels.h 设置的参数,在TI的执行文件SWPrioritizedDefaultISR.c是怎么被使用的,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屏蔽的,先学习一下TI的做法,再尝试自己编写。
4.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发的帖子字数太少,没有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我把levels.h文件添加进了工程,并且用了里面的变量(这些量改变IER和PIEIER的值)
2 我理解受软件优先级影响的中断服务程序不一定非得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中,可以在其他文件中(更改过中断向量的入口地址),只要在ISR中更改IER,PIEIER,开启INTM,编写中断程序,最后关中断即可,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受软件优先级影响的中断服务程序不一定非得在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中,可以在其他文件中(更改过中断向量的入口地址),只要在ISR中更改IER,PIEIER,开启INTM,编写中断程序,最后关中断即可,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
//你这么做当然可以,但关键是要想用levels.h的优先级设置,那么你进行IER ,PIEIER 等等的更改的时候,你就要用level.h中设置的参数,怎么用这么参数让你可以进行优先级,那是你在你的ISR中要考虑的。
不是说,你在levels.h中设置了,DSP就会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