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方案

楼主:
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实际中大家很少采用 TI 原版的这个,似乎都是 ucos+lwip 的。、
不知为什么呢?

网友:
使用Lwip一定要用到操作系统吗?

请问一下使用Lwip一定要用到操作系统吗?
不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应该没有吧!我们的就没有用操作系统

网友:
LWIP是开源的嵌入式TCP/IP协议栈,可以在无系统的环境使用,编译时有个是否带系统的编译开关,设置该开关为无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