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输出40v,10w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方案!!万分感谢!急!!!

楼主:
请求一个输出40v,10w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方案!!万分感谢!急!!!

网友:
电压提高,是完全可以的。关键是你的电压低到何种程度,实在太低了,自动稳压器也帮不了你的忙。如果你的电压最低在180V的话,稳压器是可以将电压提高到能使你空调工作的电压。另外,你的空调功率是多大的,1P还是1.5P或者还是更大的。因为你稳压器带的是大功率电器,并且是将电压提高使用,因此你买的稳压器功率一定要大,最好比你的使用功率大2倍。稳压器升压使用,它的额定功率要降低,只能带80%的功率。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空调是2P的,功率大致就是1500W左右。你买稳压器就应买功率为3000伏安的。这样空调瞬间启动的过大电流使稳压器有余度。
接稳压器的方法很简单,将稳压器三相插头插入电源插孔,你的空调插头直径插入稳压器上面的插孔,开起稳压电源开关,你的空调在遥控器的指挥下就可以工作了。明白了吗?
如果有任何的信息参数需要查询 可以去ICkey网站上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