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入门者的几个问题

楼主:
本人初入物联网行业,孜孜以求中。。。目前接触比较多的是富士通的RFID芯片,有几个菜鸟的问题请教:在RFID中为什么包括富士通和TI这些大佬都采用铁电存储(FRAM)技术(我们用的富士通MB97R803/804系列都配置FRAM),不是说这个技术因为难以大容量化已经被各大厂放弃了吗?铁电存储不是美国Ramtron的技术么,采用FRAM是否会增加授权成本?另外,RFID芯片选择上有哪些注意问题(最好分享点富士通RFID选型方面的知识)?

网友:
rfid容量本来就不大    铁电用来替代闪存或eeprom,这两种寿命太短。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FRAM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以RFID很低的存储容量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而且像富士通这样的公司在这块也具有自己的IP。除了速度,FRAM可靠性也很重要, DRAM 和 SRAM这些单元容易受到各类射线如伽马射线、X 射线等等的损坏,这可能导致位翻转为相反状态,也就是所谓软错误。

网友:
富士通的高频段(13.6MHz)和超高频段(860 MHz到960 MHz)RFID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内嵌FRAM,由于擦写速度快、耐擦写次数高,所以应用很广泛。

网友:
富士通目前在RFID上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蛮高滴,技术上走的比较早,产品系列比较全(自有铁电存储制造工艺,最早的嵌入式铁电存储器制造商),楼主如果你锁定富士通的话,不存在选型的问题,需求决定一切。

网友:
铁电存储技术并不完全是美国!富士通和很多厂商最早推的RFID就有采用E2PROM的。这几年随着RFID的应用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向射频标签写入大量数据时,射频标签响应对写起写入命令的应答时间仅几十微秒,FRAM比E2PROM快两个数量级,速度优势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