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MSP430LaunchPad在CCS下Debug的问题

楼主:
首先,我是msp430绝对新手,因为之前我从来没用过ti的单片机。

关于msp430程序下载以及Debug的方式,我看了相关资料,资料显示是使用Jtag方式进行的,有相应的下载器。

收到开发板以后,我发现套件里面只有一根usb的线缆,板子上有一块usb-串口的芯片,这块芯片很给力,与上位机程序之间的通讯都是它全权代理的。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msp430跟STC的单片机一样,用串口进行下载程序和调试?但是资料显示的确是jtag,莫非该套件只能玩玩,不能开发?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打开ccs,导入触摸板的程序,点击debug。。。。。。。。。。。。报错!!!!

仔细一看,debug不支持中文目录,这里bs一下,导入工程的时候支持中文,debug又不支持了,你老人家要么都不支持,要么都支持,这样搞会吓出心脏病的!!

找到原因了,立马修改路径,重新导入,再次Debug,成功!!!!心里当然是高兴了,但是还是没弄明白,这下载、调试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的?恳请高手解答

网友:
板载的MSP430F1612芯片,是整个调试器的主控芯片,所有的调试信息通信协议处理都由其完成,串口是由班子上另外一块USB转串口芯片提供的,仅供串口通信或者下载BSL方式的单片机。关于lunchpad的资料论坛里有很多,先了解一下再下手会轻松一些。

网友:
原来是MSP430F1612,芯片上印刷M430F1612,到网上硬是没找到相应型号

网友:
也就是说MSP430F1612接管了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