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捕获频率!

楼主:
我用CCR1测量PWM的周期,下降沿捕获:

初始化如下:

  P1SEL |= 0x04;  // P1.2/TA1 is used to capture signal
  P1DIR |= 0x04;

  TACCTL1 = CM_2 + CCIS_0 + SCS;
  TACCTL1 = CAP;

  TACTL = TASSEL_2 + MC_2; // MCLK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CCIFG (TACCTL1)始终为0,是捕捉不到信号么?

求助大神!

网友:
我其实对这个 也很困惑 感觉他的捕获频率很低  不知道是中断响应的问题 还是PIN脚的捕获问题

网友:
P1DIR |= 0x04;
这里为什么要设置成输出呢,明明捕获应该是输入。

Timer0_A, capture: CCI1A input, compare: Out1 output
比较才是输出
所以,应该是
P1DIR &= ~BIT2;

网友:
回复 楼主:

零晨应该将捕获引脚设置成输入

网友:
哦,对哦,谢谢大神啊,还有问一下,捕获可以不采用中断获取TAR的数据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哈?不采用中断来获取TAR数据?
TAR数据你可以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