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光信号线性的转换为0~5V电压信号

楼主:
请教如何将光信号线性的转换为0~5V电压信号?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学多指教。

网友:
这要看你的光信号的幅度是多少,如果是光电管的输出是幅度很低的线性信号,那么用运放放大即可,楼主应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光强度在10-50klux,后级想接光敏三极管进行放大,但是没用过光敏管,不知道线性度、温漂如何。
另外,您能否给推荐一两款光敏管,以及参考电路。多谢!

网友:
光敏管和光敏电阻等等器件的线性度都不太好,  需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