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VHDL中时钟clk是变量,不是输入量,结果出现错误?为什么啊?怎么编啊?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shift1 is
    Port ( d : in  std_logic;
           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s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shift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shift1 is
begin
a0:process(a,b,s)
variable clk:std_logic;
variable clk1:std_logic;
variable temp:std_logic;
begin
if(s='0')then
clk:=a;
clk1:=not a;
elsif(s='1')then
clk:=b;
clk1:=not b;
end if;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emp:=d;
end if;
if(clk1'event and clk1='1')then
q<=temp;
end if;
end process a0;

网友:
这样写法就是错误的,如果做时钟电路,必需要CLK是输入信号啊

网友:
event能对变量用吗?

网友:
使用了EVENT ,编译器就认为该信号是时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