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911如何读P口

楼主:
LM3S1911如何读P口,就是如何把P口,比如PF口的状态读到一个字符变量,初学,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S1911如何读P口,就是如何把P口,比如PF口的状态读到一个字符变量,初学,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在线等

翻阅一下GPIO的相关库函数即可gpio.c,读整个口的话,用HWREG()函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 GPIO 口是做为输入的。
用下面的 API ,返回的是 Long
//*****************************************************************************
//
//! Reads the values present of the specified pin(s).
//!
//! \param ulPort i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GPIO port.
//! \param ucPins is the bit-pack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in(s).
//!
//! The values at the specified pin(s) are read, as specified by \e ucPins.
//! Values are returned for both input and output pin(s), and the value
//! for pin(s) that are not specified by \e ucPins are set to 0.
//!
//! The pin(s) are specified using a bit-packed byte, where each bit that is
//! set identifies the pin to be accessed, and where bit 0 of the byte
//! represents GPIO port pin 0, bit 1 represents GPIO port pin 1, and so on.
//!
//! \return Returns a bit-packed byte providing the state of the specified
//! pin, where bit 0 of the byte represents GPIO port pin 0, bit 1 represents
//! GPIO port pin 1, and so on.  Any bit that is not specified by \e ucPins
//! is returned as a 0.  Bits 31:8 should be ignored.
//
//*****************************************************************************
long
GPIOPinRead(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

    //
    // Return the pin value(s).
    //
    return(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

楼主:
谢谢,就用这个HWREGB在试,可能是前面没搞对,我再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用这个HWREGB在试,可能是前面没搞对,我再看看。再次感谢

参考一下hw_types.h里面的定义吧

//*****************************************************************************
//
// Macros for hardware access, both direct and via the bit-band region.
//
//*****************************************************************************
#define HWREG(x)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define HWREGH(x)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x)))
#define HWREGB(x)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
#define HWREGBITW(x, b)                                                       \
        HWREG(((unsigned long)(x) & 0xF0000000) | 0x02000000 |                \
              (((unsigned long)(x) & 0x000FFFFF) << 5) | ((b) << 2))
#define HWREGBITH(x, b)                                                       \
        HWREGH(((unsigned long)(x) & 0xF0000000) | 0x02000000 |               \
               (((unsigned long)(x) & 0x000FFFFF) << 5) | ((b) << 2))
#define HWREGBITB(x, b)                                                       \
        HWREGB(((unsigned long)(x) & 0xF0000000) | 0x02000000 |               \
               (((unsigned long)(x) & 0x000FFFFF) << 5) | ((b) << 2))

网友:
现在,解决了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