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ence allegro 16.3

楼主(2011-10-11):
求cadence allegro 16.3
谁有cadence allegro 16.3的安装文件。或者网站也行。发个链接什么给我一个。16.2的也可以。。万分感激
[
]
安装

网友A:
电驴上有
我在电驴上下载了16.2和16.3,还有Linux版的,都可以用,文件太大,不好上传,你自己去下载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了个allegro16.2,为什么装完破解后,是orcad啊!!!!怎么回事。
那个allegro系统互连设计平台是cadence allegro的软件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ORCAD是Cadence中的一个组件,大型软件一般都有好多个组件组成,其中原理图用ORCAD,PCB用Allegro,Allegro在PCB Editor中选,组件很多,我也不太清楚选哪个,总是选一个选项多点的打开,ORCAD了解一些,可以选择ORCAD Capture CIS,这个选项对库的管理好一些。我一直用这个选项。
不知道你安装后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安装后在开始菜单程序组中出现了很多软件,大型原件一般都是离散型的组件组合在一起的,原理图设计,封装库设计,原理仿真,信号完整性仿真等等,都是独立的组件,既可以在软件中互相调用,也可以在菜单中直接打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在快捷方式中选择了ORCAD Capture CIS后(我的软件安装完后菜单上是这个名字),会出现一个新的选择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以指定原理图设计软件,可以选择ORCAD(我上面说的ORCAD Capture CIS)也可以选择Cadence自带的原理图软件(Cadence原来也有自己的原理图设计软件,ORCAD是Cadence收购的),我是一直用ORCAD的。
同理,在PCBEditor中也会有类似的选项,有Cadence的软件也有ORCAD的软件。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软件中的原理图和PCB设计软件,其快捷键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公司,原来是互不相干的,整合后为了让用户继承原来的设计习惯,所以还都保持着原来的快捷键。

网友B(2014-04-29):
在电驴上能下载orcad 还有很多的教程你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