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原创】基于LM3S8962的网络收音机(四) --- VS1053(2)

楼主:
测试一下使用VS1053播放MP3的效果

1.  1.   使用自带的SD_Card例程,把MP3文件写在sd卡上

2.2.  vs1053驱动

3.3.   写相关的应用程序

系统的理解效果图如下:

测试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只要不连错线,美妙的音乐你是可以听到的,到这里网络收音机底层的硬件基本上就这样了,网络和VS1053都可以正常工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网络!

代码流程:

主程序流程

Int main(void)                            /*power_on()  spi速率3Mbps    */

{

    int nStatus;

         USHORT i,k,temp;

    FRESULT fresult;

       /////////////////////////////////

         FIL fsrc, fdst;      // file objects

    UCHAR buffer[512]={0};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bw,file_size=881664;;         // File R/W count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run at 8 MHz from the main oscillator.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OSC_MAIN);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 Configure SysTick for a 100Hz interrupt.  The FatFs driver

    // wants a 10 ms tick.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100);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VS1053初始化  */

   vs1053_io_init();

   vs1053_softreset();

    //

    // Enable Interrupts

    //

    IntMasterEnable();

    //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Initialize the UART as a console for text I/O.

    //

    UARTStdioInit(0);

    //

    // Print hello message to user.

    //

    UARTprintf("\n\nSD Card Example Program\n");

    UARTprintf("Type \'help\' for help.\n");

    //

    // Mount the file system, using logical disk 0.

    //

    fresult = f_mount(0, &g_sFatFs);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f_mount error: %s\n", StringFromFresult(fresult));

        return(1);

    }

         while(1)

         {

                 play2("test3.wma"); //播放MP3等音频文件

         }

}

播放函数:

void play2(char *wavFile)

{

  UINT  num_size;

  USHORT i,endFillByte;

  USHORT k;

  FIL file;

  FRESULT res;

  UCHAR Buffer[32]={0};

  UINT br;

  disk_initialize (0);

  res = f_open(&file, (const char *)wavFile, FA_OPEN_EXISTING|FA_READ);

         if(res)

         {

              UARTprintf("Openning wav_file failed!\n");

              while(1);

         }

              else

              {

                UARTprintf("Openning wav_file succeed!\n");

              }

  if (res == FR_OK)

    {

         UARTprintf("Openning wav_file succeed,and playing the music!\n");

          num_size = file.fsize;

           while(num_size>31)

                {

                   if(f_read(&file, Buffer, 32, (WORD *)&br)==0)

                     {

                            while(VS_DREQ_READ()==0);

                                            VS_DCn_LOW();

                                            VS_CSn_HIGH();

                           for(k=0;k<br;k++)

                                {

                                          _ssi_readwrite(Buffer[k]);

                              }

                                        VS_DCn_HIGH();

                                           VS_CSn_LOW();

                            }

                      num_size = num_size - 32;

                 }

                 if(num_size)

                   {

                          while(VS_DREQ_READ()==0);

                                            VS_DCn_LOW();

                                            VS_CSn_HIGH();

                           for(k=0;k<num_size;k++)

                                {

                                          _ssi_readwrite(0);

                              }

                                        VS_DCn_HIGH();

                                        VS_CSn_LOW();

                      }

    }

      f_close(&file);

      vs1053_io_init();

      vs1053_softreset();

      disk_initialize (0);

}

代码下载:

===================================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1053网上的驱动有问题,实际使用不稳定,DREQ检查不宜太频繁

网友:
谢谢提醒  多多指导啊 哈哈

目前已经能够网络播放mp3了,继续跟进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络下载播放还是网络实时播放?下载播放不难,实时播放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了,那个比较难

网友A:
实时的和下载的都搞好了 等我整理整理

搞的仓促 不够细致 肯定还有好多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不错,这个绝对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大大請教一下,把.wav取代成.mp3竟可以撥放mp3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的和下载的都搞好了 等我整理整理

搞的仓促 不够细致 肯定还有好多问题

能把最新的程序分享一下吗/

网友:
经典就是经典啊,真心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