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232

楼主:
现在手里有一个PL2303,焊接电路调试不好用,请高手指点,以前买过一个转换器,也不好用,连接不到开发板,请高手指点,大家转换都用什么芯片!??

网友:
PL2303很不错的,还有就是CP2102,南京沁恒的也有

网友:
我们用的是CH341,这个老稳了,老稳定了

就是南京沁恒的,支持国货

网友:
谢谢前辈,我去买个试一下,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思路,笔记本用着真是不怎么方便,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买不到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将232侧的收发引脚短接,这样形成自发自收回路,然后用串口助手看看是否能正常收发,如收发正常,说明是兼容性问题,需要换用其它型号的桥片尝试。如收发不正常,说明你的电路或芯片有问题。
实验一下就立刻知道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341很稳定,一直没出啥bug。
CH341要比CP2102多一个晶体

网友:
谢谢前辈,应该是芯片的情况,换了一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