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redist_x86.exe 每次我一安装都出现这个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vcredist_x86.exe 每次我一安装都出现这个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谢谢

无法访问 Windows Installer 服务 Windows Installer 没有正确安装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以获得帮助。

网友:
1.DirectX 9.0C
  新的DirectX使你获得更好的图像显示质量,使多人游戏具可伸缩性,以及包括更棒的音频效果。它强化了针对DirectDraw和Direct3D的接口,简化了应用扩展,提升性能;改善了图形创作工具,更易于做出最佳的3-D角色和环境;点光源式光影和像素式光影使图象更逼真;强化了DirectSound和DirectMusic,简化了其应用扩展;DLS2音频合成功能提高了乐器音频的真实感; DirectInput的设备影射功能令对设备的支持更简单;DirectPlay使多人游戏的性能和可扩展性得到了提高; DirectPlay提供了IP声音通讯;DirectShow的应用编程接口提供了音频/视频的实时合成和即时编辑; DirectShow支持Windows媒体音频和视频(WMA和WMV)的读写; Microsoft TV技术可以支持数字电视节目。

2.Microsoft Visual C++ 2008 SP1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游戏玩家系统必备组件,本包中已经包含了X86和X64系统的运行库,在执行时会自动判断系统版本并执行安装,本安装包适用于简体中文操作系统的用户

3.Microsoft.NET Framework 3.5 SP1
这个是微软.net程序框架的支持程序。可以把语言包卸载了。如果你平时只是上上网,玩玩一般游戏的话,则2个都可以删除

  4.NVIDIA Phy
NVIDIA PhysX的目的是添加针对NVIDIA PhysX支持的GeForce 9800 GTX、GeForce GTX 280和GeForce GTX 260系列图形处理器,包括SLI配置sX

如果有任何的信息参数需要查询 可以去ICkey网站上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