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E4_5_3-x86_x64_win32是什么?

楼主:
vnc-E4_5_3-x86_x64_win32是什么?

网友:
VNC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是虚拟网络计算机的缩写。VNC是一款优秀的远程控制工具软件,由著名的AT&T的欧洲研究实验室开发的。VNC是在基于UNIX和Linux操作系统的免费的开放源码软件,远程控制能力强大,高效实用,其性能可以和Windows和MAC中的任何远程控制软件媲美。   VNC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显示系统,也就是说他能将完整的窗口界面通过网络,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的屏幕上. Windows服务器中包含的"Terminal Server"、Symantec公司开发的收费软件PCAnywhere、近期流行的Teamviewer、国内的协通XT800、快递通KDT都是属于这种原理的设计,同时这些软件又在VNC的原理基础上做了各自相应改进,提高了易用性、连通率和可穿透内网(Teamviewer、协通XT800、KDT). 如果有任何的信息参数需要查询 可以去ICkey网站上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