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的板子

楼主:
lm3s811的板子,在flashdown是一直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

使用的是KEIL编译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s811的板子,在flashdown是一直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使用的是KEIL编译环境!

编译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就是仿真器设置、连接的问题。根据你的目标板,配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这两项确实是如你上图所设置的!程序是使用的买板时光盘里面的Demo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这两项确实是如你上图所设置的!程序是使用的买板时光盘里面的Demo程序!

那就把目标板拔插重新拔插一下,检查连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