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重映射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art2_PutChar(unsigned char  ch)
{
   USART_SendData(USART3,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void HardwareInit(void);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
{
  unsigned long ik;
  for(ik=0;ik<0xffff8;ik++)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main函数
{
// unsigned short RxData=0;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设置系统时钟为72M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中断
   Hardware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重映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C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USART3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USART3, ENABLE); //将USART3局部重映射到PC10,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管脚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3, ENABLE);

  while (1)
  {
 Uart2_PutChar(0xaa);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Delay();Delay();        //延时
  }

}

//----------------------------------------------------------------------------
//以下为子函数
 void Hardware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打开外设D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打开外设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打开外设E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 ENABLE); //打开外设G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配置控制LED所在外设PD0--7脚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O口的方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5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D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O口的方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5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O口的方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5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O口的方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5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输入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的方向,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最高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D, 0);
 GPIO_Write(GPIOB, 0);
 GPIO_Write(GPIOE, 0);
 GPIO_Write(GPIOG, 0);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

帮忙看看吧。。实在找不到问题

网友:
usart3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啊,你用的板子应该和我一样的,我是usart3映射有问

网友:
usart3

你给我的启发很大啊,哈哈 周一我就去试下换个端口,希望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