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位转换用的是 多通道序列

楼主:
adc12位转换用的是 多通道序列

关键的初始化为: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ON+REF2_5V;
ADC12CTL1 = ADC12SSEL_1+SHP+CONSEQ_1;
ADC12MCTL0 = INCH_0+SREF_1;
ADC12MCTL1 = INCH_1+ SREF_1+EOS ;

主程序里头相关的程序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while ((ADC12IFG & BIT0)==0);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while ((ADC12IFG & BIT1)==0);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问题在读到 ADC12MEM0后 走不下去了,执行完ADC12CTL0 |= ADC12SC;看了寄存器发现
ADC12IFG=0X01;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是否开了中断?

网友:
一看你没设置DTC寄存器和ADC10SA就知道你错了。
好好看看这部分吧,有空我再写个教程,现在有问题先回复下去吧

网友:
少一个采样结束后给的MSC。。。

网友:
因为在sequence模式时
ADC12IFG的BIT0终始是保持为1
只有在sequence模式停止时 都会恢复到0

网友:
ADC12有DTC寄存器么? DTC寄存器是针对Gxxxx系列(ADC10)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