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PHY芯片DM9161寄存器的LINK STATUS位始终显示为可用连 ...

楼主(2011-10-12):
读PHY芯片DM9161寄存器的LINK STATUS位始终显示为可用连接没有建立
最近用STM32F107+DM9161+LWIP实现一个tcpip的通讯,但是在写DM9161驱动的时候,当复位DM9161,使能自协商模式后,检测连接是够建立,也就是BMSR的link status位始终为0,我的PHY地址为0.网上有说地址设置为0的时候DM9161处于掉电模式,请问这种说法确切吗?如果是真的可能我就是这个原因了,如果不是会不会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呢?求高手赐教。
tcpip
芯片
寄存器

楼主:
上面打错了,使能自协商模式后,检测DM9161的可用连接始终没有建立

网友A:
联系 QQ 1547311723 解决DM9000 DM9161 问题

网友B(2012-04-17):
DAVICOM
DAVICOM大陆技术支持。QQ:121548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