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ic电路问题,计算和仿真都可以但就是做出来有问题,请教大家啦!!

楼主:
按照speic电路模型,计算出L1=L2=100uH,(用工字电感)。Cs是用22uF的极性电容,mos管用IRF540N,pwm 20k,输出电容为104和10uF的极性电容,负载280欧,二极管用IN5822肖特基二极管,输入用5v但无论怎么改变占空比输出都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Speic(single-ended primary inductance converter)基础知识

我帮你顶一下帖子吧,省得被沉了。可惜你这个问题我帮不上忙哦,我不懂。你这是用的proteus仿真吗,这个可靠不?怎么不用multisim

网友:
自己建的模型有问题
仿真也需要对电学模型有深入了解
还有检查自己的接线是否正确   万用表量   自己分析

proteus对模拟仿真不强。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