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Quartus中对FPGA进行管教分配

楼主(2011-10-12):
如何在Quartus中对FPGA进行管教分配
RT,有什么规则可以遵循吗,在Quartus中打开Pin Planner后,我就不知所措了
如何

网友A:
按照你硬件电路分配的信号管脚来设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抽象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看你的设计中用到哪些信号?然后找到具体每个信号和硬件实际连接对应的引脚号,然后设置好再编译一次,就可以下载运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