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ERA中断

楼主:
TIMERA有TIMERA0和TIMERA1两个中断,但是中断源有所区别。
例如2231的话;
我们知道,2231有两组可配置的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 CCR0和CCR1
   响应的中断标志  中断向量地址  优先级
 TIMERA0_VECTOR  TACCR0 CCIFG  0FFF2h 25
 TIMERA1_VECTOR  TACCR1 CCIFG, TAIFG  0FFF0h  24

TIMERA0_VECTOR 是响应 CCR0 中 CCIFG(TACCTL0的bit0)标志的,即第0组比较匹配或者捕获到时,CCIFG标志置位
TIMERA1_VECTOR 是响应 CCR1 的 CCIFG标志(TACCTL1的bit0)和TAIFG标志(Timer overflow,TACTL的bit0)的,具体是那个引发的中断可查询 TAIV 寄存器,读取一次TAIV,会自动复位当前最高优先级的中断标志

关于优先级是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所以A0的优先级比A1的高

所以,根据以上,假如你要响应溢出,然而你写的服务程序在TIMERA0_VECTOR,那你就错了(应写TIMERA1_VECTOR的服务程序) [ 本帖最后由 TrueElement 于 2011-10-12 23:28 编辑 ]

网友:
没怎么明白,T0的溢出也用T1的中断服务程序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是,2231里面只有一个定时器 TIMERA,但是这个TIMERA有两个 比较/捕获寄存器
例如对于比较,你可以定义两个点(写两个寄存器里面),那么会在一个定时器周期里面中断两次,一次是用TIMERA0_VECTOR的服务程序响应(for CCR0),一次使用TIMERA1_VECTOR的服务程序响应(for CCR1)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很强悍,多路PWM时 好用

网友:
好帖,看起来很爽,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