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
module compare(out,a,b);
input [7:0] a,b;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a or b)
begin
if(a>b)
out=1;
else
out=0;
end
endmodule

此处若缺省else语句会出现什么逻辑?是不是会产生不定态?

网友:
不会,生成锁存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一直保持1值?

网友:
对的,如果不写这个的话就和case 里面不写default一样会生成一个锁存器,数值会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