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非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
小弟菜鸟,恳请前辈们解答。
    假设一个器件的非线性度比如是600ppm,输入电压的范围是0到10v,输出=输入 乘以 1。假如我输入5v的电压,则输出会在5v上下6mv的范围内。我想问:如果进行多次重复测量,这个偏离(输出实际值减去输出理想值)是稳定的,还是会随机变化,或者以某种规律变化?

网友:
器件的非线性有固定的部份和随机的部份,前者不会改变,可以用线性拟合解决,后者通常是热噪声带来的,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
非线性度是固定的

但是噪声是随机的

蠕变是随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大哥,那器件给出的非线性度大小的图表是指的是固定部分的大小,还是固定随机两部分都加上。随机部分的非线性度和噪声如何界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哈

网友:
器件给出的非线性图表通常是固定部份的,具体要看其坐标定义,表格中会有随机部份的范围说明。